[MACBOOK]
苹果A1278苹果系统下键鼠不能用,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22):
本来是修暗屏的,修好后在苹果系统键盘鼠标都不能用,但w7可以用。刚开机按OPTION 也可以用,重装苹果系统后也不能用,大家帮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帮忙啊,在W7可以用,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苹果安装光盘启动时,未安装状态下,可以用不?

网友:
不行,进去就不行了

网友:
修暗屏之前在苹果系统下键盘鼠标能用吗?

网友:
在查查硬件吧。。。。。。。。。

网友:
SMC到U5701有个唤醒信号不正常。。。。

网友(2013-10-21):
装苹果的boom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