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电流大小判断主板哪个地方问题?

楼主(2013-08-22):
维修师傅们我想请问一下:通常见论坛里有些师傅,通过电感的对地阻值就能判断电路问题。具体值是多少我还是不怎么清楚,希望你们能指导一下,在这先谢谢各位了,还有就是大多数我们维修时,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值就能判断,思路是什么,比如说电流0.3可能是因为供电问题,电流是0.6可能是内存问题,总之就是想了解各个电流值所对应的大概问题?希望你们多多发言,

网友:
你们的意见是我前进的动力

网友:
不同的主板,上电后电流都不太一样,这个要靠自己多修板积累经验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这里还真的说不清楚给您完全的明白。您需要对基础加强。

网友:
根据你们的经验说啊,知道几个说几个,真的很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这里还真的说不清楚给您完全的明白。您需要对基础加强。

知道多少说多少,我真的很需要这些数值,这样就可以加快提高自己的能力了,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精确的数值 主板不同  就不一样 你修多了 经验多了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多少说多少,我真的很需要这些数值,这样就可以加快提高自己的能力了,谢谢

下楼的楼主说的实在,您需要更多的实践去发现。不能急于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