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LED显示器,用一会儿后黑屏,不管他,一分钟后图像又正常了

楼主(2013-08-22):
拆开后发现LED的电源板要比LCD的更简单,用的元件要少的多,第一次拆LED的显示器,看电路板的标识,测了这样的几个电压值:LED ON/OFF(2.8V),VCC(5V),PWM-DIM(1.87V),这几个应该都正常,还看到这个显示器有上下两组LED灯,分别测量两组灯的供电,发现下组灯中有一组应该为6.2V的,实测为6.7V偏高,其他几组都为6.1或6.2的,只有VCC电压为32.2V。不知道这个6.7V的电压影响大不大?

网友:
LED  的还没修过呢

网友:
有2组灯的话,可以交换上下2组灯再测试电压,判断是灯条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看你前面的测量值可能是下灯条有问题,你再判断下。

网友A:
是电源板的还是外接适配器的,有时供电不正常 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两组还真不好交换,因为是一条排线出来后再分成两半,每一半都一样,有两个32.2V和几个6.2V(我没有数是几个),排线根数太多,拆了就组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板的还是外接适配器的,有时供电不正常 也会这样

是电源升压一体板,关键是要烧机两三个小时才会出现故障,我的地方又小,不出故障我没法测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

网友:
昨天拆开后,把各板接好,开机后感觉驱动板的主芯片有点烫手,但又感觉正常。今天再加热主芯片看看再说

网友B: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有

苦恼中,还没修好,不过已经确定是驱动板上的一个三星的主芯片有问题,刚开始时要用很长时间才出问题,我用风枪单独加热那个芯片,马上故障重现,只是那个芯片恐怕不好找吧。

网友(点评):
先补焊一遍看看

网友B:
你上淘宝看看,我好多东西都是上去淘回来的。多数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淘宝看看,我好多东西都是上去淘回来的。多数是拆机的。

我也看过了,好像还要看屏号,屏号对不上,在本地的我准备带显示器过去点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