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推荐一个实用的GHOST程序

楼主(2013-08-22):
几年前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很实用的GHOST工具,不用安装,直接COPY到除C盘以外的盘中,可以在XP中直接运行,备份、还原皆可,非常方便。在天空下载网站搜索“GHOST安装器”,可以找到相关下载。由于本人级别太低,不能上传大于1M的附件,也不能粘贴下载地址。

网友:
什么也没有看到

网友:
实在抱歉,本人级别低,不能上传程序,也不能粘贴下载网页地址,请到天空软件站(SKYCN.COM)搜索“GHOST安装器”即可。谢谢您的浏览。

网友A:
ghost 安装器? 这个系统盘里面有 YLMF 的都有 这个需要在PE 或是系统里面安装,时间太长了,因为他需要先COPY 到别的盘,再从其安装, 还不如DOS 下直接GHOST 快,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量产U盘速度飞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 安装器? 这个系统盘里面有 YLMF 的都有 这个需要在PE 或是系统里面安装,时间太长了,因为他需要先C ...

谢谢您的指教,因为我的电脑不能用U盘启动,所以觉得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B:
那个叫硬盘安装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硬盘安装器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