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正确的方法 电源板四灯管改双灯管维修

楼主(2013-08-22):
在论坛看到好多这样的贴,都是不安全或不稳定做法,也好维友在有灯管坏了不想换的,和换屏时原屏4灯,而新屏2灯,和放不下改高压板情况下等等,必需改,总之有帮到我们的用处,分享下我自己的一些改法,如有不对的地方高手们指点指点,
下面以 1:三华 1138216电源板为例:单高压包 A电路原理图如下: B.找到电源板升压电路 CN201/CN203 端口及 RV28/RV23 电阻,如下图 C用脚线把电路板 CN201/CN203 端口短接,同时把 RV28/RV23 电阻取消,注意焊接跳线
时尽量不要翘得太高,也不能与旁边接口靠得太近,避免高压拉电弧引起打火现象。
如下图: D.灯管线插装时,只插 CN202/CN204,插错会引起灯管点不亮,如下图 四步轻松搞定!!!
下面在讲下我改双高压包,以长城 1135754电源板为例 A.电路原理如下 B,找到电源板升压电路 CON3/CON4 端口及 R120/R127 电阻,用脚线把 CN201/CN203 端口
短接,同时把 R120/R127 电阻取消,注意焊接跳线时尽量不要翘得太高,也不能与旁
边接口靠得太近,避免高压拉电弧引起打火现象。如下图: C.灯管线插装时,只插 CON2/CON5,插错会引起灯管点不亮,如下图 ,,,,谢谢,下次有时间要发贴,太浪费我时间了,给点分吧

网友A:
不是所有的电路板都和长城一样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电路板都和长城一样有图纸的。

大概方法都是一样的吗,能原理了,就会改吗 也不可能所有的我都讲一下吧???

网友B:
很详细能看懂 就是不明白拆下电阻是为何?还有直接短路能能行吗?

网友:
有点麻烦,我们都是直接用一条双灯高压板外加,接三条线就OK了,亮度低些不明显。8、9块钱一条,很好用的

网友:
这还得看图纸改,我直接把液晶高压接口上接上个102 103 104的陶瓷电容就可以了,有时候还3灯在用呢,返修也少

网友:
高压板坏我一般都换通用高压条,要是4灯 坏一根或者二根灯管我就外加一根灯管在外面很省事

网友:
取电阻是为干嘛呀。。。。。不懂!希望楼主能详细的说说,,,,

网友:
我也看不懂,最好能把原理说一下

网友:
这份资料是长城售后的维修资料,你们问楼主也是白问,他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要改电阻。

网友:
电阻去不去都无所谓,灯管短接 高压去保护 ,想你这种改 返修率很高。

网友C:
@张四丰 那你有没有自己亲自试试呢 。资料说没问题 就没用问题了

网友D:
对不起  没看懂 。就看懂   短接  和取消 4等插2灯  不是不会亮么  我 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能看懂 就是不明白拆下电阻是为何?还有直接短路能能行吗?

灯管反馈回路

网友E:
太麻烦啦!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两个灯管的插座处,也就是同高压升压线圈的那两根插灯管的细线。用飞线相连就行了。道理是电源管理芯片能检测到灯管的回流,芯片就不会保护,而能正常工作。这样不管你用那个插口接灯管都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  没看懂 。就看懂   短接  和取消 4等插2灯  不是不会亮么  我 看一遍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四丰 那你有没有自己亲自试试呢 。资料说没问题 就没用问题了

我经常这样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麻烦啦!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两个灯管的插座处,也就是同高压升压线圈的那两根插灯管的细线。用 ...

这样不稳定,我这样修过,过几天烧大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