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板号LA-6759 5A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3-08-22):
插入电源5A短路,很显然大虾门估计都猜到是什么坏了,
如图 我吧VIN 和B+断开,拆掉PR302 后VIN正常 那就是B+的故障,

B+线路非常广 于是乎 随着B+找
B+在每个去处都有一个关键测量点,拆开PJ403  测B+RT8205_b+端,如有一方接地表示故障方

拆后B+依旧短路,后来拆BJ601 BJ505 故障依旧。。
拆到PJ705时 B+正常
说明是PJ705后面的故障。 拆除PQ702后 5、6、7、8脚故障依旧,凶手渐渐浮出水面,

故障端只有PC06和PC07 逐一拆除后测量 正常 PC07击穿 坏。、换上OK 修复。故障很普通,很久没发帖了。

网友A:
好修,我的开机0。3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吧,直接飞线到B+电路19V,限制3A左右烧机,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这样安全一点

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样最快,楼主这样只适合烧不出来的时候弄弄

网友:
可以秒杀的机子搞的有点复杂 直接烧鸡快些!

网友:
你要知道    我们的菜菜没有学过笔记本   只是学习主板的   能修出笔记本  我感觉很强大了
   看来饼哥的时序  给维修还是带来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G470 还有一毛病就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吧,直接飞线到B+电路19V,限制3A左右烧机,可以直接秒杀了。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开始慢慢来也没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修,我的开机0。3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是不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不能开机电流在0.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修,我的开机0。3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有电压没出!你这个也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吧,直接飞线到B+电路19V,限制3A左右烧机,可以直接秒杀了。

有时烧不出来的!000就不行的

网友:
断掉PR302,这个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直接电击啊,省时又省力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很快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
一般这种烧鸡大法很快能搞定,但这种方法相对安全而且有利于提高维修水平,还有上面有朋友说开机掉电的,少电压未出这只是其中一个,有些后面有短路也会引起开机掉电,而且这个就要去一个一个的测量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学习了啊 掉电难修啊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说从 保护 隔离 MOS 702管  5678脚这里飞线到 公共端吗

用可调电源出来的19V直接用 烧机线到公共点不经过保护隔离

网友:
我也修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