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液晶电视不开机没有12V,16V

楼主(2013-08-22):
一个液晶电视用的电源板LED42XT770G3D 电源板 RSAG7.820.4882。本来驱动板让雷击了换了驱动板后还是不开机,检测没有12V和16V输出。5VS有跟STB直接连起来了。PFC是420不知道对不对?NCP139616脚是18V第5脚是1.1V,12脚0.5感觉不对,换芯片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往下修了?

网友:
不会修直接换班,多简单的事啊,反正也有钱赚

网友:
维修!什么叫维修!换板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对啊,我也觉着能修出来就学到了

网友:
PFC电压420V估计太高了,先修复。12脚电压不正常,测外接的电容是否漏电,R843是否正常。如正常换IC。

网友:
NCP1396 16脚是18V,12脚却只有0.5V ,而它们供用一个电压,那就只有两个可能,一是1396坏 二是VZ831击穿,C837 C838露电

网友:
都没启动       哪来12v  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