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花姑娘,没搞定,求指教。。。

楼主(2013-08-22):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有竖杠进系统就黑屏,测试显卡发现A46有报错,加焊了一下显存,比上次还要严重,现在花得都看不见了,求思路。。。。

网友(点评):
显存脱焊的可能,及低,可能现在加焊坏显存了吧,,换一颗吧

网友:
有时能进系统,更扯的是还能玩CF,但再关机再开机就黑屏了

网友:
关机后就不正常..修好了吗>

网友:
不要搞了吧,再搞花姑娘会告你QJ的!

网友:
集显?你不知道哪儿的故障了嘛!如果是集显加一张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写得很清楚,那里报错,最后怎么搞了,你怎么整到主板上,主板上有A46报能能加焊的吗 楼主以标明是显存。。

网友:
你好 换一个显卡试试 是集成的还是独显的啊 外接显卡还花吗

网友:
亲,您换显卡得换了吧,包邮哦,,,,乾隆

网友:
取下显存重新植珠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把主芯片烤动试一下

网友:
有工夫就重植一下呗  没时间搞 就算了

网友:
你太无能,花姑娘飞了

网友:
一种可能,显存加焊加坏,导致更严重的花屏,一种可能,核心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