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3-08-22):
一台HP DV3000的机器,装的win7系统,一装显卡就蓝屏报0x00000116。不装的话还可以。想着在官网上下载个驱动试试吧,没想到官网上只有Visita的驱动程序。用驱动精灵驱显卡的话也是蓝屏。亲,你们有没有Win7 64的显卡驱动啊,还是要我拆机加焊显卡试试啊。。。

网友:
装XP有没有试过,我想装个XP试试,XP也不行的话再干桥也不晚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

网友:
估计BIOS有问题

网友:
Visita的驱动程序可以用在W7上的,你试试,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V3000 我都给装XP的,老机装WIN7感觉慢

网友:
XP先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