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处女作交给了迅维 没有技术含量请不要笑

楼主(2013-08-22):
   主板课上了一个多星期,刚讲到CPU供电—— 下午跑线路实践。随便拿了一块板,接上电,查待机电压,所有的待机电压都正常,然后触发开关针,电源风扇起转,然后按老师的要求,判断五大供电的方式,类型,和测试点。我一个一个测,测到CPU时没供电。正好老师上午讲了CPU供电原理,我就开始动手干了,去掉电源,测试CPU的MOS管 电源管理芯片,真走运一下就找到原因了,三相供电六个MOS管的S级都接地了,在一个一个查MOS管 三个都是DS级直接导通,被击穿了。 不多说, 动手干MOS管,

换好以后 CPU供电正常 第一次交给了迅维,一个相当简单的维修实力,对各位来说没有技术含量,请不要笑

网友(点评):
修了这么多年主板,还真没碰到过3个下管同时导通的。

网友:
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去迅维学习一下。

网友:
你好 你报的专业是什么 台式机维修吗 费用多少啊 学多久 在深圳吗

网友:
很给力啊,记得我才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修的台式主板,修的CPU供电

网友:
手艺不错,学以致用了,上下管一起换更可靠。

网友:
同是迅维出来的,我第一次也是换的上下管

网友:
疯哥的处女贴  必须顶啊  一起加油吧

网友:
你运气也太好了吧,三组上管都烧了,驱动芯片还没坏吗,不可能吧,如果没驱动芯片,就是主芯片,一般mos管烧的,驱动芯片很大可能也坏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过技术原理,动起来就比较轻松。

网友:
为什么短路了不保护?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会短路保护的,插上12V会保护的,这应该是比较最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
峰哥    同时在迅维    同是同学   你让我感到亚历山大啊

网友:
表已经显示电量低了,该换电池了,不然测不准确的。

网友:
真伤不起啊  迅维的学员 随便发个贴就可以加火

网友A:
上午刚讲,下午就能修出,说明老师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高手也是從新手開始的。

网友:
不错不错!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击穿了不保护还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午刚讲,下午就能修出,说明老师讲的很详细的

实地上课基本是上午上课下午实践,实践主板都是纺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