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41S开机闪屏无图像。。。

楼主(2013-08-22):
AOC941S显示器
故障现象:按开关屏幕显示无信号连接,有背光无图像,屏幕变成蓝色底。。。AOC无信号连接字样在屏幕上漂,一下又闪屏,不闪的时候就是有背光无图像的蓝屏。。。

诊断:代换法排除了高压灯管,排线,按键板什么的。。屏幕借口也没错,测屏幕上有12V,3.3V, 1点几V的几个电压。。。        显示器没有显示过图像,拔掉屏线,出现白屏,屏幕不闪。。

本人专修笔记本的,初学修液晶,就知道换高压电容灯管什么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弄?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是不是屏幕坏了什么的

网友:
晕,笔记本都会修,这个液晶不难吧,有点屏套件吗,点一下屏先,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刷个程序看看。另外查查VGA口的那个6角还是5角的小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刷个程序看看。另外查查VGA口的那个6角还是5角的小管子

那个好像是说防静电的,去了没变化。。没找到这程序,奶奶的

网友:
这个机子估计都是保内的。直接找售后换屏吧。

我修过的全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