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可以说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2013-08-22):
哪位大侠可以说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东西可以用飞线短掉吗?

网友:
现在这东西很烫手正常吗?

网友:
已知上面那东西是过流过载保护型PTC热敏电阻,现在它很烫手,这样正常吗?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把这个断开,打下后级阻值,用烧鸡法

网友:
烧不出来

网友:
凡是后记到达的零件 挨个拆开 U系列的容易坏

网友:
它只是一个保护的,很热 说明后面肯定不正常,话说  很热 它怎么不断开

网友:
再有就是有些找不到电路图的板,都不知道后面连哪个原件!!

网友:
前级是19V后面对地86

网友:
怎么也给个完整的这个电路图啊,给一个元件,怎么分析啊

网友:
如果是温控电路的,就不能飞线,而且热也是正常的

网友:
可变电阻或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