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LA5751 开机跑0.65后掉电

楼主(2013-08-22):
测主板供电,时钟都有,但就是没有PCI_RST#信号 H_PWRGOOD这个信号电压为3.3V 下面不知道怎么弄了,请各位指教!桥换过,EC换过,之前用电池偶尔能开机,现在也不开了

网友:
PWROK跟 H_PWRGOOD都3.3V,就是PCI_RST#出不来

网友:
HM55的桥,待机时钟也正常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现在上来找思路。楼主修出来没有?    我那台机,拿 来第一次还进了系统掉电后就再也开不起来,电流都是上到0.5多就掉电,再开机也能开

网友:
楼主,放弃吧,我遇到几块主板,都和你的差不多,南桥,显卡 IO,BIOS,该干的,该换得,全部换了,都*脏话*涛声依旧, 崩溃到极点,没法了!如果真的要仔细查得话,,用上示波器,按照上电时序,一个信号流程来查,或许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我也在期待  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