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Acer OEM的MCP61PM-GM V2.2主板,无复位,内存1.8V供电端呈短路状态

楼主(2013-08-22):
一块ACER品牌机里的MCP61PM-GM V2.2主板,故障现象是无RST,测量内存供电仅有0.2V,测量1.8V对地阻值不足10欧,把CPU取下无效,把下场管/APW7120/RT9173/电容全拆了,还是短路.真没招了,难道1.8V还供给其它电路吗?求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

图纸请移步: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1683

网友:
实在是觉得短路了,实在没得办法的情况下可以用烧机大 法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还到桥的,把电感断开,看那端短路,如果还是后级,用烧鸡法,烧不出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足10也不一定短路,测一下MOS管G极控制电压有没有,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单桥的内存电感对地阻值一般在25——30殴之间。

网友A:
刚才试着烧了一下,用1.8V的电压,没发现哪热,测量电流也只有200mA,
把双5V切换的管AP4622直接短接,上电,结果烧出问题了,上管击穿了,换后,1.8V一点电压也没有输出了,测量2个管的G极电压均为0
APW7120的1,5脚有11V电压,7脚有1.5V电压.其它脚没电压.
我试用RT9214代换APW7120,还是没有效果,越搞问题越大了.

网友:
烧机打法我没有运用好 少了好几块板子没有反应啊

网友:
我也烧过,是CPU供电短路,没烧出来.有图纸就好了,找出所有1.8V的去处,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 都是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着烧了一下,用1.8V的电压,没发现哪热,测量电流也只有200mA,
把双5V切换的管AP4622直接短接,上电,结果 ...

你搞错了吧,你烧的位置在哪,把内存供电电感断开,在电感另一端上电烧啊,电压要慢慢升到1.8v,如果电流不增大,证明不短路或是轻微短路

网友:
阻值10不一定是短了,见过不少板在10左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吧,你烧的位置在哪,把内存供电电感断开,在电感另一端上电烧啊,电压要慢慢升到1.8v,如果电流 ...

我把5V切换的管直接短接后,用原来的1.8V供电电路烧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5V切换的管直接短接后,用原来的1.8V供电电路烧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你牛,没见过这样烧鸡的,烧鸡不是这样烧的,是用可调电源在供电电感上慢慢增加电压的,看电流,很小的那种可以认为无短路的,如果断开电感,电压就出来了,烧鸡又烧不出来,桥挂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