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G460用三星LTN140AT26不能亮度调节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神们好,今天小弟接到一个比较蛋疼的事,G460屏坏了换了一片三星LTN140AT26的屏上去亮度只有两个档要么暗要么很亮,经小弟各种查资料已确认是码片有问题。但这屏驱动板上有两个8脚的小IC,不知道哪个才是码片。请问有什么方法帮助小弟吗???

网友:
也遇到过,屏上找不到24rom,所以为此淘宝上买了个刷屏的编程器,配有笔记本LED屏屏线,连上编程器读出原屏程序刷到新屏上,完美解决。

网友A:
这玩意思很贵吧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B:
一般屏线3、5、6脚接码片8、6、5脚,码片1、2、3、4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思很贵吧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

还好240元,就当屏没挣钱了,淘宝上搜 液晶屏码片烧录器,刷有时不太稳定但多次反复做几次可以顺利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屏线3、5、6脚接码片8、6、5脚,码片1、2、3、4接地

好像这个屏上面没有码片芯片的哦,有两个8脚的芯片,但好像不是码片IC
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思很贵吧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

对啊,很奇怪我有OK的屏的码片想直接换上去,但就是找不到这个屏上的码片芯片还是说我找错了
上面有两个都是一样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