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LG 120HZ液晶屏奇怪问题,不装壳和装铁壳正常,装铝壳冷机启动要五分钟才亮屏

楼主(2013-08-22):
本工厂生产的10多台42寸铝合金面框液晶监视器,屏是LG的120HZ的。冷机通电指示灯各方面都正常,但屏就要5分钟后才能点亮,点亮后就正常了,放冷之后又这样。
试着把屏和配件都拆出来点,一切正常,同样的配件装的铁壳的机器都全部没有问题。
我很奇怪,铝合金面框比铁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只知道铝合金的屏蔽能力更强。但这也不至于会有这个问题啊。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铝合金面框装红外接收头,有一种的会失灵,要加个磁环才行。

网友:
工厂都搞不明白,我也觉得难。也许跟你电源板有关吧。

网友:
工厂生产........不会是山寨吧.如果是这样怪不得.山寨货没保障.....................

网友:
查了一点资料,最终还是电磁干扰的问题,转接板程序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软件工程师是用的裸屏测试程序的。重调了一下程序好了。
本人不是业务,所以本工厂的品牌名称我就不说了,反正是第一个实行监视器保修三年的厂家。你自己去查一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