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上网本不定时掉电一例 板号LA5841P

楼主(2013-08-22):
机子拿来说是不充电了 ,电池用光了,拿来一看适配器那个接口都被他插坏了。检测的兄弟测到适配器输出只有6V,直接给他换了适配器,然后是适配器能开机,加上电池就开不了,结果就给人说他电池坏了卖了个适配器给他让他拿走。
结果第二天又拿来了,说是用一两个小时就断电了然后再开机没反应,放到店里拷机一下午没出毛病,郁闷了,放着第三天早上拷机两小时断电了 确实是他说的那样 接着再开开不了,然后放几小时又能开机用个两三小时的。
掉电之后拆机,一路查,经过就不说了,查到ACIN为低,然后发现PU1第二脚竟然有3.8V明显不对了, 追过去发现稳压器PU2第三脚输出3.8V,判定该稳压器坏, 但是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又能用呢,仔细看了G920AT24U资料,发现温度高了会导致输出变大。原因找到了,PU2不良,导致使用一段时间主板温度升高就输出变大,然后比较器PU1输出低电平导致掉电。换了之后一切OK,拷机一天正常。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G920AT24U刚换了还是不能用 要放一段时间等芯片内部冷却之后才行,刚换上由于温度高输出4.2V,可别以为换了个坏的上去

网友:
精确的入手点 在问题出现后找不触发的因素

网友:
很厉害啊 能看懂图纸 知道每个元件的工作原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查ACIN呢?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这样的故障换做是我可能真的解决不了了,呵呵,但楼主这招让我学习到了也记住了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因为掉电ACIN为低  那么楼主是等掉电的时候测得么 如果是的话 那这机子修的有些麻烦 毕竟不是开机就掉电 要等几个小时  !

网友:
2脚能不能直接改革3.3V出来呢 这个管还是不好找的呢

网友:
不错,有触类旁通功能的帖子

网友:
精湛的技术   分享的经验  要是我修 这么久掉电的不好修啊

网友A:
为什么连你这样的老师傅也解决不了呢?开不了机就当不开机维修,我想你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牛啊,线性稳压器不正常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连你这样的老师傅也解决不了呢?开不了机就当不开机维修,我想你绝对没问题的

呵呵,言重了,我并不是什么老师傅呢。这些故障听清来就怕了,时间上有点儿伤不起

网友B:
RTC 供电不足或者高怎么会引起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 供电不足或者高怎么会引起掉电呢?

那是rtc供电有另外的一个用处,给比较器一个反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从基础一步步来的

哦 很厉害呢 我正在看模拟电路呢 正晕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