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7300gt256M狂飚花屏求助

楼主(2013-08-22):
测了金手指的对地阻和显卡背面的小电容都没发现异常,测场管D70N0的时候发现有两个是DS短路的,这个是不是得拿下来测才准?前面的测试是不是说明主芯片没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标题是花屏,既然花屏,你去测什么场管啊?还有什么电阻电容,这和花屏都挨的上吗?

网友:
换场官吧,你都测出短路了

网友(点评):
那是短路吗?短路还能花屏啊?

网友:
在路测的也准哦?晚上有空了拆下来再看看

网友:
有一块昂达这种类型的卡,假固态的电容爆了几个,换了电容后直接花屏,后来直接点不亮了,测显存供电电感电压为0,量显存供电MOS管下管DS短路,拆下MOS后一测,MOS是好的,是焊盘短路了,你的情况也类似吧,这多半是显存或者GPU挂了,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
不是说测金手指和背面金手指与GPU的电容可以看出是不是GPU挂了吗?从测量结果上看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花屏的情况 金手指打值根本没用的啦~

另外DS怎么可能导通?

DS之间的值很小而已

DS导通还能点亮啊?  显卡下管D级 阻值为1都可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