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一台达DPS-250GB-5a电源

楼主(2013-08-22):
上次修的这个型号的台达电源的帖子,因为已经修的没有什么思路了,不修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7129-1-1.html
这次这个电源坏的可真NB,连主板、U盘都烧了,它自己也同归于尽了。通电测量5VSB,14V,是的你没看错是14V。这么高电压主板怎么受的了,拆开电源直接找辅助电源元件测量,MOS管没有问题,电阻、二极管都正常,最后测量一个50V 47UF电容容量只有1UF了,换上后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电容是滤波还是反馈你没想

网友:
楼主你真牛  不检测就上机  怎么没有把你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