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VTM/S主板诊断卡NO

楼主(2013-08-22):
客户反映原来有时开不要机,一般第一次能开,后来干脆开不了,诊断卡上复位灯长亮,上假负载测度结果如下:
VTT  1.25V
PG  0
复位0.04
时钟 0
晶振两端电压0.66
上CPU后有三个场管第三脚电压为1.34V

请教师傅下一步如何下手?CPU发热正常,开机针能正常触发及关机。万分感谢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他意思叫你弄下来刷,有编辑器。没PG就是电压有问题,先查电压,一般有PG才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