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y460,加电瞬间掉电,cpu有供电,显卡核心电压没出

楼主(2013-08-22):
因为cpu核心电压出了但显卡电压没出,所以去找显卡电压的开启,开启信号为GFXON,往前找,找到如图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QyNTk3fDgxYzlmOGYxZTE0ZWE3NjBiNzRlYWJkZGM2ZTM4NDNkfDE3MzA1NjUzNDc%3D&request=yes&_f=.png,经测,加电MAINON为高正常,Q43 pin3为低,pin2为高,故DGPU_PWR_EN#信号一直没有过来,查DGPU_PWR_EN#发现另一端直通南桥,于是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刷桥BIOS,加焊PCH,或者换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出了,显卡核芯供电还没出来,不该这样的呀

网友:
共同等待答案

Rngon -8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的时序变了。PLTRST#正常后才发出DGPU_PWR_EN#,查PLTRST#之前的pg是否正常!比如ECPWROK什么地?

图纸上是这样的

网友B:
你说Q43 2脚为高 为啥还说DGPU_PWR_EN#没出来 2脚就不是DGPU_PWR_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Q43 2脚为高 为啥还说DGPU_PWR_EN#没出来 2脚就不是DGPU_PWR_EN#?、

本来是3v上拉的呀,没收到信号肯定为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

BIOS已刷无果,故障依旧,南桥也做了,只等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Q43 2脚为高 为啥还说DGPU_PWR_EN#没出来 2脚就不是DGPU_PWR_EN#?、

那里是一个与门,只有两边同时为高电平才会输出高电平的GFXON,一个为低就会输出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里是一个与门,只有两边同时为高电平才会输出高电平的GFXON,一个为低就会输出低。

那里我知道是个 与门 我说Q43       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拉低与门2脚输出低

网友:
就要查DGPU_PWR_EN#为啥为高的原因呀
除了南桥还有没有去别的地方

网友:
查U51的第2脚电压有不,没有的话拿下U51看有不,这玩意易坏。

网友:
建议楼主,先按照时序分析一下,看一下PLTRST#这个电压是高还是底。

网友:
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找时序在它之前的是什么在这样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

已刷       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我知道是个 与门 我说Q43       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拉低与门2脚输出低

果然是个明白人  主板上好像与门用的偏多 是这样吗

网友:
刷完BIOS不行换个PCH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