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小白又来求助了,关于上管总击穿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大神们好,小白又来求助了。小白手上有一块技嘉GA-8VM800M-775 REV:1.0的板子,IC芯片是FAN50188MTC,共三组上下管。这个板子原本的问题是中间组的上管击穿,换IC后仍然开机就击穿中间组的上管,求教大神们,这个是哪方面的问题啊?该怎么查啊?由于本人是初级小白,所以麻烦大神们尽量详细啊,在此拜谢啦。

补充内容 (2013-8-23 13:58):
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后上管击穿,下管应该也有损坏吧,因为电杆和CPU旁的电容测量所有脚全部接地,取下下管后问题解决,换了一组新的上下管后,又穿了。

网友:
屡烧的话 地毯式换CPU供电那片 供电IC 驱动IC  电容

网友:
换功率大的试一试.

网友:
同上,查下供电IC周边电容等原件可能有击穿

网友:
先换驱动芯片还不行 就换管理芯片 查过流检测或更换功率更大的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