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开机指示灯绿色灯亮下熄灭不开机

楼主(2013-08-22):
一台宏基AL1916开机第一次工作正常,用一会就自动关机,有时连续插拔一次插头就不开机了,绿灯亮下就灭屏幕没反应,好像是开关有问题,可是换开关还一样,电源电压正常,不开机时有3.3伏没有1,8伏电压,开机正常时1.8v电压也正常了,驱动板上的5个电容换了还一样,不知怎么修了,有知道的师傅说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一体板的电容挂了啊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看着没事没有怀孕的,电压也在正常范围,5.1v和14,5v。黑屏后5v正常驱动板上的开关机控制和亮度控制电压都为0v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换吧

网友:
驱动板刷个程序呢  也许可以搞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