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莫名保护终于修好,迷惑中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3-08-22):
家里有个破烂长城300电源,拆开看下辅助电路烧了,3386边上一圈换好,5V,12V.3.3V都有了,就是一短接就保护,电容什么的都好的,实在没办法想起7500的第五脚上的电容我换过一个应该是2A102,就那种绿色的涤纶电容,也没注意随便换了个2A103久电源上拆的也没测,想想没办法了,给他弄个原配的吧,死马当活马医吧。没想到换上就OK了,还在糊涂中

就这玩意

网友:
图片,看不见

网友:
自力更生很好!

网友:
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网友:
就这东西,据说是不起振

网友:
AZ7500的外接电容随便换吗?    去查看下AZ7500的内部电路图吧。

网友:
AZ7500其实和AT2005B内部电路基本相同,相差较大的是前者№9、10输出管为三极管,后者为场效应管。
AZ7500的№5脚所接的是振荡电容,产生锯齿波用的。它的容量在数据手册中是这样规定的:0.00047~10uF,它的大小关系到锯齿波频率及№9、10输出频率,我记得它们是一半的数学关系。当№5脚定时电容取0.001uF(即标注102)、№6脚定时电阻取30KΩ时,锯齿波频率为40KHz。你如果取电容为0.01uF(即标注103),则工作频率肯定比原来要低!

而一个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是设计时定下的,与所用的变压器体积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个频率对应多大的变压器,这样可以物尽其用。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你人为改变了电源的工作频率,使得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变得偏小,没有工作在理想状态。空载时影响不大,但在动态使用时会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在大载荷时,使变压器磁饱和而使输出失调哦。

因此,楼主还是将它换回原来的容值比较妥当!

网友:
不明白到底换什么修好的

网友:
频率变了,也有可能改变了输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