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闪一下就黑了。求助。

楼主(2013-08-22):
收到一个升腾资讯的屏幕,这是一个专供企业用的显示品牌。
现在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变黑了。
黑的时候指示灯还是绿色,没加信号过一会儿就会变成红色一闪一闪的。
这是个LED屏,带有单独的升压条和一个小的转接板。
升压条接到转接板上,然后再接到LED灯条上。
测试升压后的电压很不稳定,最高有时会窜到100多V,然后再掉,一般是35V左右。
还有个故障就是断开电源后,电源板上的12V一直有电。不会消失。
请问这个故障点在哪里,修过LED的高手指点一下。
注意这个是LED屏,不是LCD的。
谢谢啦。

网友:
是升压位成功   主 控制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滤波电容

网友:
灯管有没问题,接触不良或者输出保护电路,高压输出停止了;灯管正常的话看高压板的过压保护电路有没元件损坏,引起保护

网友:
换增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碰到过你这种情况,换了增压条全解决,接口自己改一下

网友A:
你这种  骗分的走远点  吧  没有看  楼主 说的  LED  不知道  你这种  怎么这么垃圾

网友:
NND,这个机器故障真奇怪,我把升压板上唯一一个电解电容取掉了之后就好了。但不知道哪个之前修过,屏有点漏光。本想拆看看啥情况,结果把所有电路板取下来后装上去又不亮了,现在闪一下都不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  骗分的走远点  吧  没有看  楼主 说的  LED  不知道  你这种  怎么这么垃圾

爷们  LZ都说了 这是LED的

网友:
自我感觉 就是内快 链接 LED 灯管的问题   ,现在好了么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把拆下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要不就直接换个升压条。

网友:
电容没鼓包,容量是足够。换了一个电容故障一样,取了之后好了,但现在亮都不亮了。
板是专用的,没有这种接口的LED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