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0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8-23):
修一个戴尔1300的机器, 原来进水了不开机,刷了刷,亮了亮又一个供电管短路了,换了后看电流能上到1.5A左右(没有接屏,硬盘),试了几次之后发现一开机电流上到0.56A的时候就掉电了,接着按开机键还能加电,等三四秒有掉电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能还没干。我遇到过第二天就好了

网友:
进水机就是后患多,有条件的话主板烤箱伺候一下再说。

网友(2013-11-24):
最后是什么个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