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23):
       这块主板是论坛好友加我发到我处维修,DELL 外星人,板号LA-6961P图纸也是它提供。本来还想要一份点位图,因为板太小,上面也没有标电子元件位号。每查一处电路一处信号还要跑电路才能确定测试点有没找错。也想过去买点位图,可是找遍都没有。这板修好之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他,没想到他居然在睡觉,真舒服。

进入正题。此板拿来开机无显。看电流跑0.6,测试CPU供电无。+1.8VSP无。看了下CPU居然是板载I7处理器。这机我是第一次修。不怕丢人,我从来没修过这么高端的本本。感谢那位坛友给了我机会。呵呵,也感谢月饼在论坛发了这个I系列的资料。先不管CPU供电。把这个+1.8VSP修出来再说。打了对地阻值,居然短路。断开PJP28,+1.8VSP正常出来。

再追查这个+1.8VS,到CPU里面去了。可能CPU挂了。看了一下CPU供电ISL95831,通过论坛的贴子听说这个供电很难修。而且跟南桥有关。二话没说,订了一个CPU,一个南桥。3个95831。妈啊成本就去了200多块。这个南桥真*脏话*贵,是E78296 01 PC5 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南桥是什么桥。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些。
隔天货到了。二话不说先把CPU换了,开机还是无显,电流变成0.4。测试+1.8VS正常出来了。除了CPU供电还是没有之外,其它供电正常。这里说明一下其实集成显卡供电也没有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芯片控制的。好没有,那我就先查PROCPWRGD信号。南桥没有正常发出。

二话不说,把南桥换了。再测此信号正常发出。而且CPU正常收到此信号。CPU正常发出 SVID

可是CPU供电还没有啊。晕啊。没办法查95831工作条件,全满足。二话不说换。换之CPU供电出来、到此机子修复成功。

网友:
我本来还想发一个SVID波形图的,没人帮我拍照,没有CPU供电时SVID也有1.05V的电压,但是没波形的,有CPU供电时也是1.05V电压,但是有波形,看来以后的板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啊

网友(点评):
是的。假负载骗不了

网友:
外星人机子真的很少到维修人员手上。。基本都是换配件的。。其他都跑售后去了

网友:
对于新机我真的落伍了

网友:
这是6系列的芯片组吗

网友A:
我是新手 问下     没办法查95831工作条件,全满足。二话不说换。换之CPU供电出来、到此机子修复成功

   既然95831 工作条件都有   为什么会考虑 到换!!!1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很白痴

网友:
由于2代和3代CPU采用SVID供电模式……而SVID由CPU发出,CPU发出SVID的条件就是收到桥发出的PROCPWRGD{非核心电源好}才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从而开启CPU供电。。…。…。…。…。…。…。…。……。………错误之处友情朋友门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问下     没办法查95831工作条件,全满足。二话不说换。换之CPU供电出来、到此机子修复成功
    ...

工作条件满足i不输出就说明芯片坏,

网友:
南桥发出PROCPWRGD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点评):
前提条件是PCH收到PWRG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