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两例,内存不过与HM55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8-23):
时间:10:00

地点:重庆

人物:  学本本维修中
                                                  同行遭遇战之JE40-DN维修流程:

    来一个框架图吧。。 从图中可以看出内存该CPU管。。那么这个机器就是内存不过。。。。。。既然是AMD的大家都知道北桥爱坏。。。有时候显卡坏会导致内存不过。。。所以同行不折不扣的使用了程咬金前辈三板斧中的两板斧,{北桥 --显卡 }    一一深受其害。唉  既然是同行的烂摊子,,就帮他收拾收拾吧,,何况还是有点稀饭钱呢。。

   北桥  显卡 既然已经被加焊过。。。就暂时不考虑这的问题。。我们先接上电源看看怎么回事。。。 就这样循环。。。也不知道过没有过内存。。。电流跳到1.7又掉回1.32再次上到1.54又掉回1.22感觉应该来人了。。。。我其实也不确定,内存过没有过。。就测试了一下声卡的复位。。 发现没有3.3v电压,,一般80%的机器都是过内存后才会有声卡复位。。也不知道这块机器属不属于那20%之中。。。虽然看电流像过了内存。。但是把内存下了电流也无明显变化呀。。。如果内存过了电流应该不一样的。。姑且认为不过内存吧,。。框架图中可以看出内存归CPU管。。那就先还颗CPU吧。。。果然没有那么简单。。涛声依旧呀。  那波形也是循环跳。。那不妨查查内存的条件。。DDRVTT 0.75   VREF  0.75 当然还有主供电啦1.5V 。。    但是当测试到图中这个信号时发现不对劲   m_b_rst  实测为0v。。这个板有两个内存槽。。当内存上上去后就把30脚 M_B_RST这个信号挡住了。。测试的是上边一个槽子的30脚。。 测试直接来之CPU。。中间既然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有没有断线。。。难道也像INTEL单桥那样,,要收到DRAMPWROK之内的信号才会发出内存复位???。。东瞅瞅西望望。。。还真发现了点蛛丝马迹。。见上图  。。为何框两个。。。因为都是内存的复位。。。两个内存插槽分别由cpu复位  而不是共同的一只脚。。。那之前测试内存复位为0V 很有可能使上边这个槽子没有装内存导致CPU没有识别内存的存在。。那下边这个30脚又被挡住了。。只好飞线咯。实测下边这个还真有1.55V电压。。。。唉 差点又踩着地雷.....此时陷入绝境。。。莫非北桥被搞挂了   看着板子片刻,发现同行只是用了程咬金前辈三板斧中的两板。。还有一板没有动。。没错{bios}  杀BIOS。。哈哈 看到阳光渗透乌云。。。感觉有戏呀。。3分钟后。。接上心中期待已久的外接。。。。acer出现在我眼前。。。。。。

                                                                                                    至此同行遭遇战第一回合结束   。。。。。。。。。。

                                                         同行遭遇战第二回合即将上演

             故障:进水 不通电--------------不跑码

             机型:G460  LA-5751P

             不通电故障由师傅维修好后,由于有客户找他做数据恢复。当然先把这点稀饭钱发给我咯。。。。。。。。。。既然不通电已经被师傅修好。。我在他修这块板时。。。我也再修上面那块板JE40-DN。。。。所以不知情。。不通电这个故障就不写啦。。

           不跑码正式开始: 上电后发现电流在0.77A。。。打主板上除充电电感其他均正常。。CPU供电也都出来了。。那先来个框架图吧 HM55   intel单桥哦。。。

既然CPU供电出来了。。那就看看这两个信号吧。。。 实测均正常呀、。。。。没有查EC收到PWRGOOD这个脚,,,而是直接去测试这个信号SYS_PWROK 实测R397有3.3V,,由于HM55是新品种。。。当桥收到这个SYS_PWROK   会发出DRAMPWROK{内存电源好}和PROCPWRGD{非核心电源好}给CPU  ,,,测试DRAMPWROK没有电压。。。 咦  难道桥坏啦,,,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吗       时钟  测试晶振上有漂亮的波波呀。。。。真的桥坏啦。。。。。。。。突然看到CPU内的DRAMPWROK下边还有这个总线供电好信号。 立即测试该信号。 测试R184两端都为0v。。。那会不会是这个信号影响到桥发出DRAMPWROK呢。。。还是先找找这个信号如何产生的吧... 来自总线供电芯片。。。测试PR115接5V端有5V而芯片端0.3V。。。拆掉PR115电阻阻值1K正常。。难道芯片坏了。。。总线供电1.1都已经出来了啊。。割开芯片2脚与电阻2脚。。。发现还是0.3V。。那只有后级短路了。。。
断开PR114连上2脚与2脚。。发现有5V电压。。。果然后级短路了呀。。。当断开到 发现VCCP_POK不在为0.3V 。。。。此时电流已从0.77飙到1.2但不过内存。。因为DRAMPWROK还没有电。。我觉得HM55只是开漏输出。。VTTPWRGOOD出来的名字叫VCCP_POK。。。由于VCCP_POK不正常影响到DRAMPWROK,,,如何影响的呢?。。。。见上图VCCP_POK被U8拉低。。导致VDDPWRGOOD_R被拉低。。。而这个信号正是那个DRAMPWROK信号。。。 桥发出的DRAMPWROK在左边。。。VCCPWRGOOD在右边。。。所以VTTPWRGOOD影响到了DRAMPWROK信号。。。之所以要说DRAMPWROK是开漏输出。。因为我断开U8时VCCP_POK电压已经起来,而DRAMPWROK还是0V。。。当然U8的1脚就跟4脚直连了。。。

                                                                              至此第二回合到此结束。

                                                                             2013.8.23凌晨00.40  学本本维修中    毕

网友(点评):
u8的1脚和4脚相连时,否则VDDPWRGOOD_R电压会变高了...

网友:
看着维修思路蛮清楚的,为什么写的总是有点幸运的感觉.

网友A:
判断内存过不过,用装内存测,和不装内存测,看不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判断内存过不过,用装内存测,和不装内存测,看不出来吗?

如果装上内存和不装内存电流差不多基本可以断定。。没有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上内存和不装内存电流差不多基本可以断定。。没有过内存

大部分机器可以测试声卡的复位有无3.3V,,从而判断内存过没有过。。。。有80%的几率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啊! 内存过后才产生声卡复位??、这个以前倒是不知道,顶一个。

网友D:
请问楼主有H5系列的上电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机器可以测试声卡的复位有无3.3V,,从而判断内存过没有过。。。。有80%的几率

华硕的机子都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有H5系列的上电时序吗?

HM55供电方式基本跟以前的没有区别,,只是时钟信号由时钟芯片发给桥。由桥在输出各路时钟。。。至于时钟出来后。。。桥在收到SYS_PWROK后。。。由桥输出DRAMPWROK{内存电源好}  和PROCPWRGD给CPU   。。。。最后桥还是要发出PLT_RST#   错误之处有请指出。。

网友E:
宏基的怎么木有开始修的时候就测量下BIOS的波波呐?如果早点测量估计就秒杀啦。。
联想的虽然看的有点迷糊但也学习到很多经验。。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F:
第一个回合,你到底是飞了线还是没飞线呀! 最后修好后,是飞了线还是刷了BIOS呀 ! 说的还有一块板啥的!整的都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回合,你到底是飞了线还是没飞线呀! 最后修好后,是飞了线还是刷了BIOS呀 ! 说的还有一块板啥的!整 ...

你不仔细看  怎么会明白。。。。。他们怎么没有问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宏基的怎么木有开始修的时候就测量下BIOS的波波呐?如果早点测量估计就秒杀啦。。
联想的虽然看的有点迷糊 ...

呵呵 测试了得呀。。。只是不确定过没有过内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仔细看  怎么会明白。。。。。他们怎么没有问这问题???

整些弯弯绕!费点口水也不给我说! 你改名叫刘一手得了!  还他们不问,机不许我问呀! 他们不活了,我还非得跟着呀! 精华帖就厉害呀! 还歧视我! 菜鸟咋了,你生下来就是拿着风枪烙铁来的呀! 俺人笨咋了!俺最起码知道问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 测试了得呀。。。只是不确定过没有过内存呀

这样电流循环跳的我都先看BIOS引脚电压的,如果也有跟着跳的 就直接先干了BIOS。。好多AMD不跑码 电流循环跳的都是BIOS引起的。。但看了你的帖子感觉查下条件也是可以的,但浪费了很多时间。你说是不是呐。。赫赫。。。继续关注你的帖子,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仔细看  怎么会明白。。。。。他们怎么没有问这问题???

呵呵  别介意哈。。。我倒是没有歧视任何人。。。我也一样是新手。。。。其实你仔细看,会明白的。。。我飞线只是为了测试内存的复位有无。。。因为这个板子是两个内存槽。。并且是单独复位的。。。你上下面那个内存槽就不能测试到30脚的复位信号。。。我刚开始不知道是单独复位,,就测试了上边这个槽子的30脚。。测试没有电压。。。后来看到CPU里面是单独复位两个内存槽,才联想到有可能装上内存才会有复位。。。就装上内存,从30脚飞线到外面,发现确实要装内存才有复位。。。而上边这个没有装内存的这个槽子,就没有复位。。。不知道这样说,,,你能看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电流循环跳的我都先看BIOS引脚电压的,如果也有跟着跳的 就直接先干了BIOS。。好多AMD不跑码 电流循环 ...

呵呵   谢谢

网友G:
楼主对5系列时序了解透彻,对楼主的佩之❤服油然而生--想问下 你是背下来的吗?

补充内容 (2013-10-25 23:17):
哈哈。根本原因就是U8导致了CPU没收到桥发来的DWAMPWROK    。 大侠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5系列时序了解透彻,对楼主的佩之❤服油然而生--想问下 你是背下来的吗?

饼哥教的

网友:
之所以要说DRAMPWROK是开漏输出。。因为我断开U8时VCCP_POK电压已经起来,而DRAMPWROK还是0V。。。当然U8的1脚就跟4脚直连了。。。这句话不解,请楼主详细解释下

网友B:
就是当把这个VCCPOK修起来后——DRAMPWROK没有电压……从图中也可以看出DRAMPWROK需要VCCPOK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当把这个VCCPOK修起来后——DRAMPWROK没有电压……从图中也可以看出DRAMPWROK需要VCCPOK上拉

谢谢  发财

网友H: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啊! 内存过后才产生声卡复位??、这个以前倒是不知道,顶一个。

ME TOO

网友I:
声卡复位在过内存之后,你所说的过内存是CPU跑码自检过内存吗?

网友:
让我这样的新手无地自容呀

网友:
lz
对时序了解太透彻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啊! 内存过后才产生声卡复位??、这个以前倒是不知道,顶一个。

呵呵! 是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要是把第二个t笔记本的时序讲一下就最好啦,发现好像PG信号比较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声卡复位在过内存之后,你所说的过内存是CPU跑码自检过内存吗?

大部分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2100吧  黑马网团购的

网友J:
有谦德之友,技术定得“百丈竿头,更进一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谦德之友,技术定得“百丈竿头,更进一尺”!

呵呵  谦德二字太重了,,我怕配不上二字。。。。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才属于我。 但我更想打败后者,但总是被它打败handshake。

网友:
I系列的时序都记得这么清楚,看来我要去深圳是必须要去的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机器是这样的

我手上有一台清华同方锋锐跑1.2A掉电的,没图纸,不知怎么修了,能不能给点思路?
请教一下:像这样电流能上到1.几A的板掉电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给力,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有一台清华同方锋锐跑1.2A掉电的,没图纸,不知怎么修了,能不能给点思路?
请教一下:像这样电流 ...

没有图纸  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的电流应该是不跑码,,或者档代码导致。。或者温控电路

网友:
楼主在迅维基地学的吗?  学多久了还说自己是新手?  我也有点想去迅维去学习学习。

网友:
理论强悍,写帖子最好说一点点白话,让大多数朋友看的懂,加油哦!!!

网友:
今天老师教了一例,再看看楼主的,才看懂。

网友:
给楼主评分。好文,下次多分享

网友:
不错哦,进来看一下哦。

网友:
理解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第二个写的有点弯弯绕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1

网友:
准备到基地去学习了。其实已经有2年维修经验了,可觉得还是只是在靠经验维修

网友:
看不懂了,什么时候可以了

网友:
真牛啊楼主是迅维出来的吗

网友:
     我前几天修的一个v3000,965的北桥,也是不过内存,上假负载打阻值都正常,  VREF    VDD     SPD     也都出来了,系统管理总线3.3  也有,北桥也换好几个了,都没思路了 ~~~     楼主你说这种情况再该咋查了

网友:
厉害啊!!!时序很清楚!还是迅维教的好啊!

网友:
LZ出来一定是高手,看了LZ的以后维修有点思路了

网友:
受益很多学到了几个信号

网友K:
楼主说有声卡复位有百分之80过内存 结果 你还是认定哪百分之20你是想告诉我们 这个知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有声卡复位有百分之80过内存 结果 你还是认定哪百分之20你是想告诉我们 这个知识点吗

这个头像迫使我不得不会答呀。。。对地  一般神卡有复位80%已经过了内存。。

网友:
也碰到过一次U8坏的。就是G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