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板修的没脾气了

楼主(2013-08-23):
前天同行那里拿了块板,hp541 板号为6050A2229401—MB—A03 说是雷劈坏的,网卡已经干掉了,我拿回来直接通电看了下,短路了,电流达到0.8几A,我测了一下待机芯片3V,5V,结果发现5V短路了,断开了节点,电感,发现时次级短路了,经常测和图纸分析怀疑SB短路引起的,焊下SB就不短路了,我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个82801 HBM换上了,待机芯片的5V,3V不短路,焊上电感,和节点,通电后发现电流还是大了,0.6几A,断电后测,发现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LDO也短路了,哎,,,没办法啊,SB都换了,接着修啊,我先怀疑是不是待机芯片内部出问题了引起的吧,我就先把待机芯片给干下来了,发现还是短路,有查电路,发现可能是EC除问题了,焊下EC结果LDO不短路了,没有EC换我就先把主板放在一边,结果到了晚上有想到了这个主板,我想先通电试试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短路,一通电3A大短了,我郁闷了,断电后发现待机芯片忘记焊上去了,心里都是火了,,太大意了,测试发现只上烧了个上管,心里石头放下去了,第2天又去同行哪里玩,发现了一样EC KBC—1070的料板,我就拿回来了,准备下EC了换,风枪的温度打在350度,还没一分钟就听到了,啪的一声,EC爆了,我心情当时很沉重,无话可说了,现在主板放在一边已经没有心情去搞了,,,,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我取下南桥后 会在通电。不会马上换南桥。

网友:
跟我修的一块差不多,待机、网卡、ec、南桥,雷击一大串! 外加网桥、usb电感都串了

网友:
运气不佳,只能先停工了!

网友:
修到这个时候   我一般就放一边不修了   等哪天心情好   有时间了  在搞

网友:
哎,一颗料就难到你了,如果你确定了问题,一次性查出来,买来焊上不就搞定了.

网友:
修两个小时修不好就不要修了时间宝贵啊

网友:
这样的板还是不修好,让客户换板,没事时,你可以去修着玩玩。。。。。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没装加电没烧一堆运气就很不错了,你还想啥呢!!!

网友:
你的意思说我的运气到蛮好的了,应该知足了,,,

网友B:
EC爆了,3,5V还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爆了,3,5V还有问题吧。

EC爆了,是我用风枪吹爆的,是准备换在维修的主板上去的,今天找到EC换好了但是,有些电压提前出来了,而且不触发,明天了准备再换了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我取下南桥后 会在通电。不会马上换南桥。

对头,取了之后也要先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爆了,是我用风枪吹爆的,是准备换在维修的主板上去的,今天找到EC换好了但是,有些电压提前出来了,而 ...

呵,温度也太高了吧。转换电压提前出来就得查受控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温度也太高了吧。转换电压提前出来就得查受控信号了。

这个主板SB的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