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可视X815投影,图像正常,灯闪烁。

楼主(2013-08-23):
求助!富可视X815投影,图像正常,灯闪烁。
求大侠指点下,不胜感谢!

以下是检查时的一些小发现:
一、开机一二十秒后,开始有频率的闪烁,几乎是每正常一秒就晃动半秒的规律。(这是否是“频闪”?)
二、仔细看图象是不抖动的,色轮拆下后,图象成黑白的,但还是一样的闪烁。
三、色轮感应的信号看起来波型正常(模拟示波),1.5V。
四、点灯接口是5Pin的,1脚:触发后,从5V变成0V。 2脚:地。 3脚:+5V。4脚有波型时亮灯。5脚:5V(但此脚可检到有杂波,似乎与频闪同步,这脚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机器的照片.拆开查了几天,都还没有进展,望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背光闪:更换个灯泡试试   再就是点灯板  跟色轮的关系不大(坏的话变色)

网友:
客户拿走了,这个机器没修好。换过灯、点灯板,一样的。结贴吧。

网友(2016-03-27):
既然5脚变化和频闪同步 你给个固定电压试一下呀

网友:
把5脚电压固定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