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也必须用自带适配器吗?我怎么用直流电源只能看待机啊?

楼主(2013-08-23):
HP cq40 AMD独显 故障现象:开机后灯亮一下就掉电,或者开机后好几个灯狂闪,最好的情况滚动条死机

最初拿来我直接拆机查看,没发现异常,开机就可进系统,偶尔死机。把win7换xp,用一个晚上没问题。装机交给客户后,竟然一次都没开机成功,故障依旧。

再次拿来我接直流电源,看原装适配器为19v/4.74A,于是调到19v+5A保护,待机一直在0.013~0.017波动,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换原装适配器,可开机上电但是几秒后掉电。

以前听说过有些本子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上电,难道cq40也这样?

网友A:
HP都要原装头子 但是HP子弹头也行

网友B:
到底什么原因呢? 插好稳压电源已经有待机电流显示,说明接触没问题啊? 插头有没有其他什么信号?
另外看帖子也有好多朋友用稳压电源修cq40的例子,他们是怎么用稳压电源开机的呢?

网友:
第一不是专用插不进去(有的可以插进去) 第二插进入不一定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底什么原因呢? 插好稳压电源已经有待机电流显示,说明接触没问题啊? 插头有没有其他什么信号?
另外 ...

有信号         随便找个图纸去看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都要原装头子 但是HP子弹头也行

你说的子弹头什么意思? 我用电源自带的转接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子弹头什么意思? 我用电源自带的转接头不行?

子弹头就是那个HP大头的转接头啊 那个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         随便找个图纸去看你就知道了

刚才量了一下两个插头,确实不一样。
自带适配器插头有三个极:外圈为地,内圈19.7,内芯15.7
稳压电源只有两极:外圈是地,内圈18.99,内芯无电压,难道是悬空?

网友:
CQ40不挑电源 挑电源的是CQ42,表现是电流跑到该亮机的时候,掉电

网友C:
一般去买转接头也有HP原装适配器接头的,我这边都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去买转接头也有HP原装适配器接头的,我这边都有好几个。

早知这样,我就不要电源这么多街头了,这样看来好些个头都是废材了

网友D:
大园里带小针的 都要用专用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园里带小针的 都要用专用头。。

专用头里有什么电路吗? 很明显人家自带的适配器里,不仅有19v供电,还有个15v针芯。

而稳压电源只有一个输出,怎么改一下呢?我不想再买那么多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用头里有什么电路吗? 很明显人家自带的适配器里,不仅有19v供电,还有个15v针芯。

而稳压电源只有一 ...

把中间针也连上直流+看下, 电压下调到18.5。。  看能触发不。如果不能,配备个专用头切。
确实急的话,找个图纸看下,再在板改一下电路就不会待机检测中间针了。

你这机如果板没问题,考虑下换cpu  这机子爱坏cpu,。

网友:
找一个废电源只要一个头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