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修过三星np900x4c超极本???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8-23):
先来张板子整体图, 3代I7, 单桥SLJ8F

搞不清版号应该看哪个?
搜索了下好像应该是看BA41-02037A  BA41-02038A 那为什么有2个版号呢?

没有图纸和点图, 迅维和淘宝都搜过了, 没有找到, 谁有图纸和点图, 我愿高价收购.
故障是跑到0.7A不动, 似乎是过了内存(如果内存不插是跑0.6)
量了一下cpu供电对地才3欧? 桥供电对地才4欧?
各位大师看看这正常否?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CPU供电和桥供电是出来的!
求维修思路啊, 没有图纸没有点图....

如果修复, 一定来更新!

补充内容 (2013-8-23 23:04):
我其实想问的是, CPU供电那边对地才3欧姆, 是不是一定短路了?

网友:
各位能看到图吗?

网友:
你测对地值,表笔是不是拿反了?

网友A:
像i7系列的机子,资料少之又少,大家要慢慢攻克i系列的机子,要大家努力,互相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i7系列的机子,资料少之又少,大家要慢慢攻克i系列的机子,要大家努力,互相借力

是啊, 一些3代I7已经过保, 大家要群策群力呀!

网友:
我查了一下论坛, 挡0.7电流很大可能不过显卡
这板子是CPU集成HD 4000的显卡, 有没有可能加焊一下CPU会好?

网友B:
找个BIOS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BIOS刷刷看。;;‘

就是找不到呀, 本坛, 友坛, 淘宝, 都找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C:
尝试一下加焊CPU嘛,反正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加焊CPU嘛,反正都这样了。

加焊了, CPU供电木有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要重植CPU了?? 钢网也没有, 手动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加焊CPU嘛,反正都这样了。

加焊了! 现在CPU无供电!!
神马情况???
这是要重值球吗? 钢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