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8单/双晶圆内存颗粒测试夹具

楼主(2013-08-23):
专利结构,零磨损

金线导电,不烧焊盘和IC

过压力保护,导电胶寿命更长

压力自适应,兼容不同厚度的颗粒

限位框可更换,兼容不同大小的内存颗粒
参数:
产品型号: DDR3-GF6U63
外壳材质: 铝合金, 电木
导电体: 金线导电胶( GCR )
绝缘电阻 : 1000 mΩ? Min,At DC 500V
耐电压: 700 AC / 1Minute
接触阻抗: <30 mΩ
机械寿命: 100,000 Times
工作温度: From -40℃ to + 155℃

特点:
手动翻盖滚轴式结构,省力又方便,零磨损,专利号:ZL 2012 2 0056976.7压块浮动结构,延长导电胶寿命,适用不同厚度的IC
通用性高,只需换限位框,即可测试尺寸不同的颗粒(宽度≤13MM 长度≤16MM)金手指镀金厚度是普通PCB的10倍(30 μ m),保证测试治具有更好的导通和耐磨性金线导电胶减短IC与PCB之间数据传输距离,测试更稳定,最高频率可达2000MHZ,且更换方便,成本更低全新设计更薄,不需转接槽可直接插到测试板上进行测试,频率衰减更低,减少误测

网友:
明盘比较好吧

网友:
明盘?什么意思?这个可测不同尺寸,的颗粒,且如果短路的话不会烧板.

网友:
上个视频介绍一下怎么使用

网友:
哈,是啊,明盘,这个东西买一个回来玩玩很不错啊。

网友:
等一下上个视频给你看看啰..呵呵,,测试厂的人专业测试的.神速啊.

网友:
报价格 不报价光说也没用啊

网友:
价格呢就是3000大洋一套.(配两种限位框)

网友:
让你直接报价

网友:
发一个操作视频看看效果,有没值这个价格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