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0M主板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3-08-23):
接了一台联想760M主板,开机需要放电.拔掉电源等会再开机还需要放电.开机以后进桌面关机,正常关机.但是关机以后电源运行.除了CPU没电压.主板其他地方都有电压.一直是运行状态. 求高手.!!!谢谢。。。

网友:
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直接做南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中的3,5v电压有没有正常

1006523463 -6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下Io是否有问题 可以试着换下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反过来查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连接电池的那个场管

网友:
我遇到有两台雷打了就有这个现象,把网卡芯片吹掉就可以了,不过也有一张主板不是打雷了的,也不知道该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