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 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3-08-23):
我正在使用一块技嘉770T-D3L VER 1.3的主板,最近出现开机每次提示cmos读取错误,按一般的思路来讲这个应该可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所以换了电池,但是问题依旧,怀疑是bios坏了,这主板是双BIOS 按理说bios一个坏了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接着我也刷过bios ,可也是不行。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bios供电线路有短路或者什么了,导致电池3V供电不能供到bios上。 请教各位了有碰到同样情况的帮忙分析一下。如果真是我想的bios供电线路的问题,那应该要怎么维修呢? 要注意哪几个环节?

网友:
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了下,cmos复位跳针的位置,发现电压不正常,按理说应该是3V左右,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A:
先清理,再跑下排针到电池之间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理,再跑下排针到电池之间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怎么跑呢?   可不可以直接从电池槽后面的两个点飞线到排针后面两个点

网友:
昨天发现又好了,电压也有了,这是不是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