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cpu复位偏低

楼主(2013-08-23):
                前两天接到一台戴尔1320和宏基的机子  上电都是死电流,戴尔的电流一上电就在1.3一直往上不跳变 过一会儿温度高了掉电!宏基的也是一样 但电流没有戴尔的高!cpu换过也不行,用假负载测无cpu复位    既然没有cpu复位那就按照时序来看平台复位,供电,北桥供电,时钟,pok。都正常!仔仔细细的测了半天,最终确定是北桥问题,先把宏基的北桥换了!换北桥时满怀信心,换好后,心都给我震碎了,,还是一样的涛声依旧!!休到这样我已把在基地学的所有理论都用上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

   宏基的今天换了南桥后平台复位变成了2V  最后查到是网卡把复位信号拉低了,取下网卡 通电后亮机,接下来搞戴尔的   本来有点想捡点便宜 看把网卡取了cpu复位会不会出来,结果取了之后还是一样的   难道还是要换南桥才行!!!!!!!

网友:
平台复位到北桥经过一个100欧的电阻,看了没有?

网友:
查看复位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IO芯片

网友:
今天弄出来了  没换南桥平台复位是3.3V  换了南桥平台复位变成了2V  明显不对了  断开到网卡时  平台恢复正常3.3V  通电按开关亮机     最终总结南桥和网卡坏!!!

网友A:
真奇怪 没换南桥之前平台复位信号都正常 换了南桥后问题才浮出水面!!!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CPU有没换过呢。

网友:
Gm45的   cpu早就换过了

网友:
查看io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奇怪 没换南桥之前平台复位信号都正常 换了南桥后问题才浮出水面!!!

这说明没换南桥之前,南桥和网卡之间这条复位信号线是不通的,也许是南桥虚焊导致的,也有可能南桥没坏。LZ可测试一下换下来的南桥。结果希望LZ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没换南桥之前,南桥和网卡之间这条复位信号线是不通的,也许是南桥虚焊导致的,也有可能南桥没坏。 ...

怎么会不通呢 南桥都发出了平台复位 经过一个与门送到网卡 我测的就是与门的输出脚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看看是不是EC拉低了,我上次修过一个 是EC不好造成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