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内存没电

楼主(2013-08-23):
一台机子 客户拿过来时拆机测量显卡没供电 且短路 后来换了个显卡 不触发 刷了bios后触发电流到0.65a 内存没有供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 连u供电都出来了 和刷bios有关系吗
刷BIOS

网友:
找内存供电才那里来 啊 找呗

网友:
找内存供电从哪里来啊

网友:
量了下 3p 3.3v 7p 5.05v 10 p4.9v其他脚都没电 外围的电阻阻值也正常 芯片也代换了 mos管也代换了 还是没电

网友:
我的手上有台e425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显卡。刚定了北桥。。换了试试。。

网友:
哇,真是高手。图都搞得这么标准。

网友(2013-10-19):
我的不过内存,上不上内存一个样 不知道怎么搞了, 黑胶的 没敢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跑0。70,不知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