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10c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8-23):
开机电流0.8-1.0之间来回跳变,CPU复位电压都有了。BIOS刷过了。谁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帮忙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查看屏接口CLK和DATA信号是否有波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内存不过

不插内存,电流在0.85,不动,内存过了

网友:
看过论谈里也有相同的问题,都没搞定,有没有遇到过电流0,8-1.0反复跑的,是怎么回事,期待高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