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使用简易编程器,修复Acer AL1916WA

楼主(2013-08-23):
  收修台Acer AL1916WA液晶,本人利用简易编程器成功修复,很多刷写液晶FLASh都是采用昂贵的专用编程器,用这种简易编程器来刷写的貌似不多,特将过写出来与大家分享。(这种简易编程器本人淘宝淘来的只需18个大洋,还可以用来刷写主板BIOS)好了不多说进入正题。
   故障现像,不能开机,按键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偶尔通电指示灯直接亮,能正常使用,但不能关机。
故障机器如下图,

Acer AL1916WA,有多种方案,多个代工厂家,拆开机器,发现该机器,屏是MT190AW01 ,驱动板是TSUM16AWL-LF-1主芯片加Pm25LV010。
因为偶尔通电指示灯直接亮,能正常使用,但不能关机。所以判断电源高压一体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在这种状态下首先测开关板上POWER键上3v电压正常,按下松开按键也有高低高的跳变,
相关测试示意图如下:

相关供电电压也正常,故怀疑是驱动板MCU程序的问题。
请出主角,简易编程器。
如下图:

编程器烧写软件主界面如下图:

此编程使用注意事项:
1.芯片1脚位置一定要摆放正确

2.注意USB状态指示
如下图:

3刷写前一定要先点“D”检测,会显示芯片的ID,芯片厂家和容量信息,检测不到ID的芯片,要勾选强测ID

如下图:

4.需根据程序芯片容量正确选择文件大小(这里选择的大小应该与将要刷写的BIN文件大小相对应,本人的理解不知对否)。注意厂家芯片的容量是以B(比特)为单位,而数据保存是以BYTE(字节)为单位,一个字节是8个比特,所以芯片的容量除以8就是数据文件的大小。

如下图:

 好了编程器就介绍到这里,回到本例中程序芯片是Pm25LV010,查PDF如下图:

知道Pm25LV010的容量是1Mbit,即为128k,所以刷写时文件大小需选择128k。下载回 Acer AL1916WA MT190AW01 TSUM16AWL-LF-1.bin文件,开始刷写,

如下图:

刷写完后上机测试,一切正常,心里那信高兴,就不多说了~~

上个正常后的图如下:

有用到的相关文件都已经打包,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A:
楼主  你没有  座子  这样搞  好麻烦哦

网友:
你的编程器什么型号

网友:
看着头疼!这钱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没有  座子  这样搞  好麻烦哦

还好了 是烦点啦 就当练焊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没有  座子  这样搞  好麻烦哦

Pm25LV010
放这个的座子哪有的卖,,没有找到啊

网友:
500p 加分后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系列SPI_FLASH编程器”

给个淘宝地址

网友:
已发消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