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330 22寸 一直显示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切不了了..求助

楼主(2013-08-23):
三星 sa330 22寸  一直显示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切不了了..求助

网友:
通病,刷程序就好!

网友:
不一定哈,有的刷25X40 也不行的,还要刷24C08的哈。

网友:
我来试试 先 好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在线刷程序,方便快捷,很爽的——免拆修复哦!

网友(2013-10-08):
刷程序应该就OK了。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15):
嗯,在线刷

网友:
通病,刷BIOS吧.

网友(2014-03-30):
刷程序  是程序问题

网友:
刚接到个不能切怀疑是程序 找bios去

网友:
刷下程序吧。。。大概就這問題了

网友:
刷DVI的程序

网友(2014-08-23):
刷程序,我没下载分了,回复赚分

网友:
300  330都有这个情况的,找两台显示器,用软件刷下就好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