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PC主板的实用技巧

楼主(2013-08-23):
       西安靖佳电脑维修培训学校--无论你是打算购买一台电脑或电脑配件,打造一台电脑,买主板,有一些东西,你需要考虑的。主板是最关键的部件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些重要的提示,买到合适的主板为您的计算机。要挑最好的主板,你也可以得到一个电脑维修公司。
       PC板的主要部分,它被认为是该计算机系统的心脏。 PC机的所有其他部分,如CPU,RAM,以及其他的计算机硬件,如大容量存储接口,串行和并行端口,和标准的外围设备,如显示屏幕,键盘,鼠标,和磁盘驱动器的连接的到板子上。
       你要注意选择合适的主板供应商,以确保您的PC的稳定性和最佳的性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应该考虑你的要求,预算和购买相应的主板。
如何买最好的笔记本电脑主板
有许多在线网站提供有吸引力的激励产品是否适用于特定的品牌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等昂贵的部件和建议。除非是买主板的基本思想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部分的会计处理成本高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现在,如果你想更换主板,你做的第一件事是删除旧的,你需要删除所有的牌。你只是报应,以消除所有可能的梗阻删除之前安装任何主板或硬盘或软盘驱动器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新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暂时回到螺钉安装孔,除非重新安装其他组件。有时候,你需要关闭电源主板满意的。
        因此,下面的步骤一前一后这里简要提及。首先,满足您的主板,你的情况。仔细检查,看它们是否正确放置在孔主板上的店铺在您的案件或无孔。在选中相应的安置与主板的情况下,你可以拧入的情况下。
了解主板故障的原因
主板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人造故障
       有人知道电脑操作知识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注意的某些部件损坏导致计算机的操作规范和安全。之后,他们买的主板,从主板店,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关心它。例如,设备安装热插拔,用力过度会造成设备接口,芯片和电路板的损坏或变形,从而导致主板故障。
2。由环境引起的故障
        一般是指由外部环境造成的故障,故障发生未知或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情况,如闪电的条件下,城市供电并不稳定,它会直接损坏主板,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没有办法,以防止由周围环境引起的另外一种情况,故障是由温度,湿度和灰尘等表现出来的症状是经常出现死机或重启。
3。故障引起的元件的质量
       这是指因质量问题损坏主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故障一般会导致主板的一部分,不能正常使用,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自查报告错误。
按结构分类的主板
AT标准尺寸的主板,IBM PC / A是著名的第一次使用,约486,586主板也采用AT结构布局。
Baby AT的的袖珍型主板小于AT主板,因此得到的名称。许多原安装的计算机集成主板,采用这种主板的结构。
•ATX &127;这是改善AT主板,主板的组件布局进行了优化,更好的散热和集成,它需要配合专门的ATX机箱。
•集成(一体)主板,它集成了声音,显示等电路,一般不需要卡仍然有效,具有高度集成,节省空间,而且还修复和升级不方便是困难的。这种主板被广泛使用在原有的名牌电脑。
·NLX英特尔最新的主板结构,主板店。其最大特点是主板和CPU的升级灵活,方便,有效的。
DRAM含量增长已放缓
个人电脑功能的不断增长,巩固了升级周期和刺激PC组件市场的长期培育,从历史的减速,这也增加了动态随机存取主板(DRAM)数量自2008年以来这些年的痛苦。此外,每年出货PC的平均用量增长已经遭遇大幅放缓。继在2012年增加21.3%,平均每出货的PC中的DRAM含量增长将下降到一个显着的税率为17.5%,今年相比,在2008年和2009年的49.5%,56.3%的高点。
不超过一代人,电脑已经被不断进步,以提高主板的性能和能力,每年成熟的PC组件市场网上和其他地方的主板制造商的主板供应商和增殖。这些增强功能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增长的性能需求,新的操作系统软件,这也迫使消费者和企业组织,以购买新的主板来保持速度。然而,在DRAM的方面,最近已增加的灵活性减少。增长放缓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主板网上店以及笔记本电脑的能力的变化,为原始设备制造商已经转移到替代系统。
英特尔:超薄电脑将取代上网本
虽然本发明生产的PC上网本有限的计算能力和增殖被视为更少的灵活性和消耗更多的空间,在另一方面,更为方便和经济的极端薄的计算机设备,具有理想的能量消耗少被视为基石和内容制作设备蓝图。不像短命的笔记本,这样的感知增强机身和内部能力上可能会增加他们已经习惯于近期市场的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湾径”和其他相关的主板供应商,英特尔表示,将从两个处理内核(2个)四个处理核心(4个)提供增强性能。事实上,Intel自己的高清嵌入式图形,以提高功率和延长电池寿命的持续时间将最终得益于处理器类似的性能和行为调节著名的酷睿处理器家族形式主板店。所有这些优势可能是新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预计成本较低的超薄PC。

网友: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这个文章年纪比90后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