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 用10分钟就闪屏,灰屏还白屏

楼主(2013-08-23):
     联想L2262WA驱动板版号是(715G4567-M01-000-004L) 用10分钟就闪屏,灰屏还白屏,关一下再开又正常又过几分钟又会那样,一直这样循环,前天我拆开,把屏接口线,驱动板的线都拔开重插,装上去试了一下午,没出现问题,昨天早上我就把外壳装上去我自己用了一天,都没问题,今天早上来用又是那样,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吗?怀疑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通用板通用整流点亮了,先试试,结果等会告诉大家

网友:
哎   屏可有问题

网友:
是屏问题,这种故障最不好修

网友:
如果不是驅動板問題可能是屏的升壓有問題。

网友:
昨天换了一摸一样的屏线,用了一天,也没事,今早来开,又那样,好像一播放电影,特别是高清一点更会那样,但是关一下显示器马上开又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好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吗??

网友:
拿通用驱动板点试试

网友:
白屏不一定是屏坏,其它方面也可以查查。

网友:
如果你换了屏线,还出故障,就应该用通用的套板试试看,确定是否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查屏线连接!还有清洁哦!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有。我的也是一样故障。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屏问题,这个问题你查一下屏上的24V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这样子是屏坏了,用手压一下屏上的软排联接处,一般是第一个看能有变化不。这种坏屏有时候正常能工作很长时间不出问题,有时候几天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3-10-11):
是屏坏了,用通用板子也会那样, 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一般屏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屏电路。因为你开关一次电源屏可以正常显示,证明是电路问题。15楼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换屏线,换驱动版,找个好屏代换找到故障点,OK.

多大个事。

网友:
屏电路?一般没得修

网友:
8成事第一个COF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