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第二块了,各位师傅进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23):
C:\Users\liushiqi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UALXCSA0\CAUQFYTA.gifC:\Users\liushiqi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UALXCSA0\CAUQFYTA.gif如题,技嘉,这板子已经是第二块了,之前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各个条件满足,供电时钟复位,就差一个复位,但是问题就是复位有问题,开机复位灯闪,过一秒钟闪的那种,A15脚有3.3V,但是在闪的时候就跳变跳到1点多2点多都有,闪一次跳一次,就是有什么东西让它不复位或者复位不完全第二块了,是什么问题我搞不懂了,没办法,我把IO换了,南桥换了,供电IC换了,还是这样,这是怎么了?我碰到第二块了,都是这个现象,这板子的通病吗?我真怕下次碰到我还搞不起来,所以求助各位师傅们,一次不会两次不会不能次次不会永远都不会那就永远不会进步了,能帮帮我i吗?谢谢

网友:
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同样的问题我以前刷好过

网友:
对啊,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反对二楼三楼啊,我都刷过了,就连IC之类的都会去换了,这刷BIOS还会没有做啊?唉。。。这板子真的很杯具,碰到两次不想第三次再碰到还是这个问题,坑爹啊

网友:
你确定你刷的BIOS是对的?参照下面的刷吧

网友A:
我是进官网下载的,型号全部对应了,而且我怕错了我还叫别人在刷一遍,不行,我也是用编程器刷的,U580编程器,不行啊,客户把那板子拿走了,不能研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进官网下载的,型号全部对应了,而且我怕错了我还叫别人在刷一遍,不行,我也是用编程器刷的,U580编 ...

V星的主板刷写程序最讨厌了,必须分版本的,版本错了  就是刷不了,我给你的那份资料  你好好看看吧,防止下次再刷错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外设备的问题··?··

网友D:
以前也遇见过一片和楼主同样型号的板子,故障想象也一样,插诊断卡发现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询问用户得知是开机状态下插了一个串口设备后就关机了,再开就不显示,换掉COM1口芯片75232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遇见过一片和楼主同样型号的板子,故障想象也一样,插诊断卡发现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找不到问题所在,最 ...

????换了75232就可以了?好像我已经是拿掉的了,可是还是那样子,现在板子还给别人了,没得搞了下次注意,真不希望下次还是修不好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星的主板刷写程序最讨厌了,必须分版本的,版本错了  就是刷不了,我给你的那份资料  你好好看看吧,防 ...

我这板子是技嘉的,不是V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外设备的问题··?··

外设的问题吗?我声卡取了,网卡取了,现在都不记得有没有取75232就是了,下次一定记得先拆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