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的芯片做的鼓包了,为什么有的还可以用

楼主(2013-08-23):
各位师傅,今天做了个V3000的显卡门的芯片NV-G6150-N-A2的芯片。芯片买的淘宝测试的芯片,有铅的珠子。用NV的无铅曲线做鼓包了,其实到第四段曲线停止加热就好了,结上刚上到第五段曲线,上加热225度,下加热270度,就听到芯片响了两声,一看鼓了五六处地方了。就马上停止加热,芯片边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鼓包。以为芯片坏了。结果上机一试,点亮了。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芯片做的鼓包了不能用。有的鼓了好大的包还可以用。就是不知道鼓了包的芯片能不能用的住。还有就是这种机子的散热怎么改装比较好呢,我还是用的老版本的芯片。个人感觉一个是芯片干燥不好。因为原来的芯片就无铅曲线加焊了两次也没有鼓包,这个新买的芯片一到第五曲线就鼓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下加热温度可能有点高,应该第五曲线控制到不要超过260度,上加热225度应该不高。因为用的是有铅的芯片。以后多总结经验吧,反正NV的芯片做桥麻烦。自己感觉。

网友:
NV的就是这样,不过鼓包了的话,你下次再上BGA,肯定是挂掉的。

网友:
是的,再上BGA的话,肯定不行了,呵呵,主要是这回可以用的住就行了。

网友A:
古包了,还是好的,真的是厉害啊!!!再做肯定会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包了,还是好的,真的是厉害啊!!!再做肯定会爆了!!!

呵呵,个人感觉,温度控制的不是太好造成的可能性大。以后总结经验吧,本来也是新手。主要这回用的住就行,应该没事的。把散热处理好点。

网友:
6150的显卡能抗,不容易返修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7200显卡  就做一次鼓泡了1 没有坏 ...  你这个V3000  显卡四周还脏呀!

网友:
无铅的255都能化好温度太高了

网友:
是啊 这些PCB修一次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