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 不开机 电流 0,10A

楼主(2013-08-23):
机器:华硕N80V
故障:不开机,电流0.10A
维修过程:客户送来说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0A,明显得,主板有短路。
1、拆机,此机短路,PS51020肯定发烫的,一摸果然,测量24脚  19V  22脚LDO  5VA0,正常。但是为输出基础电压3V.5V.

2、一般PS51020发烫,后级短路居多。测量5VAO 转3VAO  正常,EC电压正常,说明不是此路问题。
3、5VAO转换为5VA    3VAO转换为3VA    查这两路,发现问题,
4、当断开5VAO转5VA的公共的,机器上电,自动开机。且可以显示。
5、发现此5VA只到了一个地方,

疑问:这个FORCE_OFF# 这个信号小弟不认识,到此还不了解为什么机器,好了,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有的说是强制关机,请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信号的意思就是强制关机,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