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80V

楼主(2013-08-23):
近日接修一台华硕U80V  顾客反映玩时突然当机无反映了  去掉电池直接用电源开机电流一晃回零   拆机  显卡温度很高  估计是显卡挂了  换新显卡后显示无背光  外接显示正常  那位高手知道背光控制在屏线哪个角上  在线等

网友:
急等  有40针屏接口定义  或U80V图纸发个也行

网友:
  测一下供电 不过BGA没做好的可能也是大大的有

网友:
内屏也显示  只是没背光  没图纸  想飞线直接控制背光

网友:
毛病找到了  和屏控制K3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