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暗屏

楼主(2013-08-23):
今天接了一台E43A 暗屏的机器,,高压板3个条件 19V 3.3  0.7  看了下帖子 说0.7电压不对 应该是1.5  屏高压板都换过 问题 依旧。求各位高手指下思路

网友:
电压不对哟 换的高压板再多也是没用的

网友:
正常的话是1.5V么

网友:
是不是小尾巴的屏。上次修过一个是ec芯片坏了。

网友:
直接改通用的

网友:
是的 我刚查了下VADJ_PWM 也就是1.5V 是IT8502E 转换过来的  您修的是这个坏了?

网友A:
你量到的3.3V是亮度调节、0.7V的那个是开启、你直接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在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B:
高压条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条坏了 ======

哥 我换过新的啊 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量到的3.3V是亮度调节、0.7V的那个是开启、你直接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在一块就可以了

开始就有试过了,一样是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始就有试过了,一样是暗的

那你就看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看是不是被拉低了

是呗拉低了。单改通用3.3 屏能亮  连一起就不行了  怎么解决啊 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呗拉低了。单改通用3.3 屏能亮  连一起就不行了  怎么解决啊 帮个忙

你小尾巴的屏你怎么改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呗拉低了。单改通用3.3 屏能亮  连一起就不行了  怎么解决啊 帮个忙

既然是拉低了、你高压也换了新的、那就说明不是高压坏了拉低的、那就是主板拉低的咯、你只需要挑开主板通往高压上的那条线就可以了、再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在一起就行了啊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么,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吧

网友:
是不是保险断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拉低了、你高压也换了新的、那就说明不是高压坏了拉低的、那就是主板拉低的咯、你只需要挑开主板通 ...

挑起来 短接后是这种情况

网友:
换通用自己改下就完事

网友:
不要把小问题忽略了,看看接地脚是否接地

网友:
看你的显示像颜色不正吧?那样改没暗屏了,说明思路的对的,但是颜色不对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你外接正常吗?

网友:
有些不好修的,我都是直接换通用的那样省心省事!

网友:
  你还是在主板上把电压找出来吧   有时候PMW有问题也会暗屏

网友:
为了省事 我直接把开启 跟亮度短接了  PHW给我干掉了 屏靠下面出现这种现象是屏的发光一排电阻 挂了  人品不是一般的衰。。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改的,修的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