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用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2013-08-23):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12V5V电压那里该用多大容量电容,33000ufK可以吗??哪里的电容容量一般不能高于多少???有个板,全部装16V3300UF电容,电压一直跳动,电容是好的,取下来,那里电压可以稳住,那里用什么样的电容最好,我看过有25V1000UF的、10V1000UF的,还有250V470UF的,用哪种效果最好?????????3300UF能用不?

网友:
电容25V1000UF

网友:
原则上是耐压要等于或大于原来的规格,容量在2000uf到470uf均可。

网友:
一般  最大不超过1000vf

网友:
用两个,一个1000UF 25V  一个470UF 25V

网友:
1000uF 25V,    470uF 25V , 470uF  35v 是经常代换用到的

网友:
12V的用12v 1000UF              5V输出的用 16V 470u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