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PLUSR2.0 BIOS 刷了不显示了

楼主(2013-08-23):
华硕P8H61-MLX3PLUSR2.0 BIOS  重新在官网上面下载下来 刷到板子上  不能用   ,备份的这个BIOS程序也不行
请高手指点   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急
·

网友:
你确实是bios的事吗

网友:
确定
是BIOS  换个好的上去就可以
这个程序我想刷进去  就是刷了也么有用  我还备份了   再刷回去也不行   有个说格式不对
不能再编程器上刷
有的同行说可以  有没有可以直接刷的格式啊

网友:
我等新手看到H61,望而止步

网友:
华硕官网下载BIOS解压出来是ROM绝对可以刷。会不会是你BIOS芯片问题

网友:
现在官网的BIOS不是要去掉前2048字节么?

某大神帖子里看到的。

网友:
怎么去掉
希望高手 详细指点下

网友:
关键是  这个格式不是ROM格式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换过也没有用的啊    我想怎么把程序刷进去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738-1-1.html
cap转bin的方法 只是转发

网友:
把那个好的读出来,再刷进去也不行吗

网友:
不行
我都把之前的备份了 再刷回去也不行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恩这个你要看看 bios文件的大小和flash芯片的容量是否一致了!有个别型号板子,1m的文件2m的存储器,不编辑下文件刷进去是不会亮机的!因为里面的资料地址都变了

网友:
网站上下的BIOS程序   有的只适用于就是在能开机的板子上运行到DOS下刷      而如果直接用编程器刷  有的就不行     你还可以看下刷的BIOS文件的大小   H61的话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不是4M的  你要对比下BIOS芯片的容量大小和你文件的大小是不是全部一样

网友:
不晓得台式机BIOS和笔记本的一样不一样,新的BIOS   EC部分和BIOS部分是分离的,你从网上下载的是不是要提取然后覆盖到原BIOS中去,BIOS芯片有无损坏?

网友:
已经解决   重新刷了下 吧编程器上的 清楚 FF 的勾去掉 刷上去可以了

网友:
找个好的BOIS装上去启动,然后热拔插刷BOIS

网友:
这样也行吗  没有试过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