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触发掉电维修一例,板号LA5751P

楼主(2013-08-23):
        昨天接到一个本子,客人一来就说是笔记本进水后不开机,我当面拆开本子一看,板子没有看到有明显进水的痕迹,直接放在焊台上烘了两次,然后上电,电流跑到0.55A左右就不动了,把内存插上一看,现象一样,依然是0.55A,测到这,我就有些迷茫了,肯定是不跑CPU或哪路电没出来引起的,于是我由简入繁:
                    1、刷BIOS,在网上下了这个板号的两个BIOS,刷上后,开机,现象一样;
                    2、直接更换CPU,现象一样;
                    3、查所有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但是CPU的电感在没装CPU时,是1.05V,插CPU后开机电压由1.2V慢慢降到0.8V,怀疑是不是CPU供电引起,查CPU 电源IC的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同时上下管的阻值也正常,于是把CPU供电IC补焊一次,开机还是现象一样,查到这,我就很头疼了,在群里面吼了几声,伏计他们都很忙,没人应,都在忙吧;
                  4、后来没办法,想到电压都有,CPU更换了,没有地方引起这个电压不上升啊,于是下下狠心把HM55的桥重做了一次,以为会好,开机一看,现象一样,NND,我都想放弃了,该动的地方都动了,现在杂办啊?后来想了想,应该是哪些地方的电压还是没出来,I3 I5的机应该很多地方有转换电压,是不是转换电压有问题,才导致这个问题?于是我把,+1.5V to +1.5VS   +5VALW TO +5VS    +3VALW TO +3VS   +1.8V to +1.8VS这四组电压都测了一次,前面两个正常,转换电压都有,但是3V的电压,输出没有,我用镊子直接短路输入输出端,电流直接上去了,找到问题了,管子U4的控制极没电压,一查这个电压是B+经过电阻R89限流给U4的第四脚,仔细查,发现B+电压到电阻R89之间线路断了,很轻微的开路,肉眼几乎看不到,用烙铁焊好,上电,机子亮了!唉,绕了一圈,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精力!

    个人 总结:修这种机,要放开思维,心细。但主要是要搞清楚这类机的上电流程,得补补课了!!!

网友:
电流跑到0.55A左右就不动了,这个电流都还没到U呀?很明显是哪路电没出来呀?

网友:
学习了,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
现在的HM55以上的板子越来越不好修了。。楼主修得蛮仔细的。。看来又要充电去了。时序跟以前的有部分差别。。
都有些不想搞这行了。老是要学习。。

网友:
修机还是得仔细啊,有多了条思路,嘿嘿

网友:
转换电压有是在说详细一点的话就好了

网友:
2级电压没出来啊,楼主做桥的技术一流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多都是二级转换电压没有,断线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主要还是要心细 ,看腐蚀断线。一般都可以在小问题上有所发现!

网友:
没3vs 居然不掉电。各电压没查就干桥。。

网友:
狠需要
狠需要

网友A:
如果是广达的板子是,是仁宝的话那就不是了,这个要看图,我是新手不懂维修

网友:
断路的比短路的难修多啦,一步一步差头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广达的板子是,是仁宝的话那就不是了,这个要看图,我是新手不懂维修

这位灌水哥,你也不用这样灌水吧!

你自己说自己是灌水哥、呵呵、有意思

网友:
新机子,得慢慢学,摸索出经验!!!

网友:
3V转换电压没出来电流能跑到哪里去?我怎么看怎么像是5V转换电压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灌水哥,你也不用这样灌水吧!

不是说我自己,你怎么连论坛有名的灌水哥都不认识

网友:
我遇到过没有3V   5V 转换电压会掉电的,你说的现象头次遇见大家可以参照学习多些思路了

网友:
正在弄一台 还在查

网友:
这种问题已经遇到好几台了,好多都是进水引起